请教 想教CTX 美丽珑(CRT)

楼主(2007-10-05):
各位大侠,小弟无才,本人的显示器坏了,想教CTX 美丽珑  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的显示面变小了,形成了针垫形。就是两边的中间比较凹进去的。
还有缘色不够艳,好像是缺少了一个红色,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显示器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呀?
没办法呀,没钱买新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桶形失真校正电路

CRT屏幕四边的失真有两种,一种是桶形失真,一种是枕形失真,你这属于桶形失真

偏色的,先查消磁电路,再查R通道

网友B:
画面变小,

是因为偏转不够力,要么偏转线圈的电流不够,要么电子枪发射电子的强度太大,造成偏转相对变弱。
CRT耗电,该淘汰了,我这个philips107s7的都想处理掉了去买个大点的LCD。

楼主:
请教CTX 美丽珑(CRT)

感谢大侠,那我要到哪里去找这个牌子的电路图呀?
图像变小的话,那个高压包会有可能出现问吗?因为我用力拍几下他的图像就正常了。难道是它有哪个地方松了??
关键还是要找到这款的图纸,请问哪位大侠有介绍呀?

失真图像如图

网友B:
如果是这样你还是按2楼的方法吧。

网友C:
红绿蓝三基色

绿色不够艳丽是因为缺乏红色吗? 红绿蓝可是三基色啊

网友D:
拍一下能好

检查偏转线圈的插头是否松了或插头氧化,拔下来清洁一下看看。

网友A:
楼上太搞笑了

这种形失称作桶形失真,是因为电子束扫描时,到达四个边角的距离越来越大,所以偏转角度也越来越大,4楼的图形象个水桶,叫桶形失真,如果是上下两条边向中间凹,呈枕头状,就叫枕形失真,这类失真在纯平CRT上更加明显。

桶形失真校正,是将场信号去调制行信号,机器出现这种失真,明显是校正电路出了问题。接触不良能有线性的“负”调制作用吗?

网友E:
crt耗电还是LCD耗电?

以前我听说LCD并不省电

网友F:
LZ还是先找找虚焊的问题吧

不过还是建议你买个新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