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推动电容性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这个电路我是用来点亮电浆面板的,因为要高电流输出的原因,所以加了current booster,不过这个部分时常会烧毁,每次两棵Power MOSFET都同时烧毁,我是推测是下面那一棵PMOS 有问题,电流输出不够大,最早是使用irf9310,是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工作太久,时间过久,两棵MOS就会烧毁,所以我下面那的那一棵PMOS换成IXTT 11P50,电路没有改变,不过只要上电,这两棵MOS就会烧毁,我研究了很久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电路最有可能的问题是出在那呢?
Sorry,R6打错了,是100Ω
输入是方波,周期1ms,不过1ms中只打5个方波(10us),其余约950us都是输入0V,
负载是三极式电浆面板,在点亮面板时它需要高电流,所以时常工作大约10几秒,current booster这两棵mos就会挂掉。

网友A:
将输入、输出、负载 描述清楚

网友B:
我看着R6很不顺

网友C:
没加死区时间

网友D:
是等离子的维持电极吗

楼主:
新手请教推动电容性负载的问题

是等离子的维持电极吗

是的,目前我是先加电压到维持电极与扫描电极来点亮,先不管地址电极!

如果要修改电路的话,请问要如何修改?
小弟新手,不太会修改电路

楼主:
新手请教推动电容性负载的问题

试过修改电阻的方式,对irf84的栅极是串100Ω,而IXTH11P50的栅极串500Ω,不过这样还是会烧毁

网友E:
不挂掉才怪呢

栅极能承受207V电压吗?

网友A:
还真没注意那个207V呢。。。。

网友D:
目前等离子面板的驱动,没看过P沟道的管

我看过富士通日立的屏,好像x轴的驱动:斜坡和脉冲是分开的两个输出级,之后合成的。脉冲是用IR2xxx驱动两个N沟道的管,斜坡是用电感。
我没有研究过,只是偶尔看过。LZ真的要做屏吗

网友D:
11楼讲错了,斜坡是电容充电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