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23):
延时 OR 复位

楼主:
TO: davidli88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上怎么样工作的啊?
 "延时 OR 复位"?

网友B:
就是15V上电时,RR电路的延时啦

D是下电时给R放电用的。

网友C:
不要想着把稳压管用于数字电路!

会造成门限不确定的

网友D:
稳压管串在基极,新手的做法

楼主:
TO:awey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可以改动吗?怎么改呢?稳压管应放在那里位置呢?
                                                    谢谢!

网友E:
RR电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