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0仿真求助

楼主(2007-11-26):
Multisim10.0软件中的虚拟继电器的触点接通与断开是怎样仿真的

网友A:
按键控制

应该会显示一个"K=?",?就表示控制的按键,只要选中它,按相应的键盘就可以的吧

楼主:
多谢回贴

Multisim10.0软件中我没找到K=?,不知怎操作?
我也已搞清楚:继电器仿真和其它元件方法一样,
只是仿真不了的原因一般是电路设置不当,
线圈端必须加上合适的驱动功率,点仿真开关后,
常开的触点就会闭合

网友B:
好像是用空格

好像是仿真开关开后选中按空格控制闭合和断开

网友C:
开关是可以设置的,

开关是可以设置的,也就是二楼说的那个K=?,默认的是空格键,也就是四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