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问题

楼主(2007-12-19):
p沟道MOS管的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
此电路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在实际做的时候,
测试发现,MOS管 G端不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S--D  都导通,管子是30V的。

   多多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Source和Drain之间的Diode正偏了

有可能是Source和Drain之间的Diode正偏了,这样当然不受GATE的
控制了

楼主:
应该不会啊

很注意管脚顺序

网友B:
分别测一下Ube和Ugs再说

网友C:
估计遇到劣质管子了。。

网友C:
或者是里面的二极管穿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电机位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什么原因呢?
把电机放到24V和S-MOS之间

楼主:
hi

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hi

第一幅:不能控制
三极管基极电阻为6.8k

楼主:
hi

第二幅可以控制
基极电阻为6.8k

不知什么原因?
怎么调整参数才能控制第一个图呢?

网友D:
是不是可以把D、S换下位置,或用N沟道增强型

网友E:
楼主善于提问很好,请仔细分析别人的回答

第一种电流流向:1路:电源,10K,G,电机,地。
                2路:电源,    S,电机,地。
第2路的电流大,但受控第一路。

要提高第一路电流。就可解决

减少10K,考虑关短时的发热,

最好用个N型的管子控制G极

网友E:
解疑

第2种电流流向:1路:电源,10K,G,地。
               2路:电源,电机,S,地。

第一路电流大的多(比第一种办法,)说电流可能有人反对,

说电压差吧。导通程度吧。

显示第2种方法的GD压降大于第一种办法的GD压降。

故第2种方法的管子导通程度大于方法1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7楼: 谢谢大家,

电机位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什么原因呢?
把电机放到24V和S-MOS之间

网友F:
Re:谈的元

分析的不错,难怪我们一般用三极管控制的继电器都接在集电极那边。

网友G:
RE:谈的元

显示第2种方法的GD压降大于第一种办法的GD压降。

故第2种方法的管子导通程度大于方法1

mosfet管子导通程度跟Vgs的电压有关系,怎么扯上GD压降.

网友G:
分析下原因

第一幅 ,8050导通,Vgs < -20V,管子坏,原因:Vgs耐压+-20V
第二幅,8050导通,由于上拉作用,Vgs>-20V,MOSTFET导通,Vs的电压将被下拉至维持MOSFET的导通.分析完毕.

网友H:
修改修改

第一幅图修改参数就可以,第二幅图的MOS管不合理(需将PMOS变成NMOS)

楼主:
谢谢bangzhu帮主

谢谢bangzhu帮主
1:p1.3口有弱上拉功能;
2:led实际没加;
3:spp2303内部已有二极管保护;
4:8050耐压20伏,导通后8050 ce间的电压为24v对吧?
   mos管G-S之间电压也为24v吧(mos管G-S耐压也为20v)?
   8050换什么型号呢?spp2303换什么型号呢?
5:直流电机电流0.65A;
6:N你用的什么编辑软件呢?电路图都可以改?

楼主:
需不需要在MOS G和8050-C之间串个电阻呢?

防止 8050  CE  mos  GS电压过高?

网友H:
用稳压管

(PS: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板截图画此图)
用稳压管限制电压

楼主:
谢谢bangzhu

很专业很详细的讲解电路,
呵呵,我的板子按第一个电路做好了,
估计24v超过了8050 CE,和mos管GS耐压值。
低于24v电路正常,超过24v估计管子就会被烧。
1:8050   spp2303用什么替换呢?暂时不想改电路了。
2:还可以在8050 E和地之间串个电阻;
如图所示:

网友I:
要是在C脚加跳线就好了

NPN管,E脚直接接地好点,在C脚接1/3-1/5 R5的电阻因该没问题了,电机处用不着串电阻了吧?

楼主:
是啊

8050 c脚和 mos G脚串个电阻应该是最好了,
但是电路板没法改了,只有在e脚接个电阻试试吧,
电机相应的也通过这个电阻到地,试试再说。55~~·

网友H:
换成三极管2N5551,再修正一下电路就行了

换成三极管2N5551,再修正一下电路就行了

楼主:
hi

您的回复使我学到很多
分析电路的方法,受益匪浅啊^_^
因为电路板的原因,不能完全改成上图
的电路,在E和地加电阻的同时,在电机和地
之间也相应的存在了这个电阻;

  因此我还是决定在mos管的G端加个电阻,这样在电路板上正好可以修改;
第一次设计电路,漏洞百出。汗。。

楼主:
电路板验证,可以正常工作

  我再好好调整一下参数,呵呵

网友J:
前面那么多建议.......

都没抓住要点,犯了基础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