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音箱负载检测电路

楼主(2007-12-28):
1、主要功能为检测所连接音箱的状态分别是过载(所接音箱过多引起负载阻值过小引起保护)、短路、开路。
2、如何采集到过载、短路、开路3种电平信号给单片机进行检测或者不由单片机检测是主要问题。
3、此功能是和功放保护电路功能接近但又有区别,此机主要在不接功放时检测音箱状态。
这种电路应如何 搭建呢
此电路需要时时检测,动态静态均需检测

网友A:
短路、开路 好办

直接测电阻就是,,在线也是.过载没有办法

网友B:
此帖又发到这里来了?

再发多少次也没办法。

网友C:
是的.没有办法.

楼主:
没有办法

网友D:
不推荐这样检测,它们相互矛盾

过载、短路、开路3种电平信号

此功能是和功放保护电路功能接近但又有区别,此机主要在不接功放时检测音箱状态。

此电路需要时时检测,动态静态均需检测

楼主:
动态静态均需检测是这样的

那我该用什么 方法检测呢我现在也没想好用什么电路检测
请iC921指点一下如何检测

楼主:
有方法

看来还是有方法只是我们不知道

网友E:
检电流的方法不行么?

网友F:
仔细看完下面贴子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40330&extra=page%3D2

1.在功放开机缓冲延时期间对喇叭进行阻抗检测
2.工作途中用负载阻抗检测电路进行短路、过流检测
3.当发生上面故障,保护电路就断开,自动进入第1状态检测喇叭负载阻抗。

网友G: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