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有图]

楼主(2008-01-08):
请教一下此图的真正作用,以前碰到过几次!

网友A:
共发

这个不是典型的共发吗?
只是这样做基准源可靠性怎么样啊
具体作用嘛,用电路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拉

网友B:
我看应该是

我看应该是一个基准电源电路,输出网络接点是Vref.

网友C:
re

射级接入电阻,形成负反馈

网友D:
射极跟踪器

发射跟随器,也是射极跟踪器,特点:有很深的串联电流负反馈Vo小于或等于Vi,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小。一般作为放大器的前一级,而能获得较大的
输入电压。图中VR2为调基极偏压,VR1为调射极负反馈的。vref与“地”间为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