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原理

楼主(2008-01-16):
如图,输入信号为1-10M信号,自己认为这里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但按三极管等效电路,没法导通,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基极要是悬空

确实什么用都没有。
不过,估计原电路不是这样的,是楼主没有画上。

楼主:
回2楼

原电路就是这样的,基极悬空

网友B:
抄的板?不是搞错三极管类型就是搞错管脚了

楼主:
回4楼

不知道是不是抄的板,但整个原理里面一堆这样的电路,曾经我也有看到过这样的接法,那时也以为搞错了。

楼主:
自己顶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没人知道吗

楼主:
自己找到了

M2R原来不是三极管,是肖特基垫垒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只有1ns

网友:
是不是贴片的东西啊?

是不是铁片的哦,封装是个三极管的模,其实那东西里面就是两个二极管来的.楼主最好是把器件的型号给大家发出来,最好确认一下实际电路中是不是那样接的.

网友C:
应该是隧道效应

有可能是两种作用,看三极管类型,和信号强度:
1.be结做稳压管击穿,bc二极管正向降压.
2.负阻特性

网友D:
触摸开关?

网友E:
不懂

那电路图不象是原来的

网友F:
如果

如果电路没抄错的话,那三极管基极悬空,那就应该只是一个二极管作用吧,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
MR2的确是肖特基垫垒二极管,分析电路最好查清楚元件的属性和功用,以免弄糊涂自己。

网友H(2008-02-19):
越分析越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导﹗﹗

网友I:
晕忽忽

基极要高就给电源,要低就接地,或接控制电路,这没用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也不知道

网友J:
D5楼主

大家没注意到吗?D5型号是M2R,明显D是代表二极管,Q5的话又不一样了.

网友K:
楼主您好!

楼主请问:
1.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中的部分电路?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输入信号是什么信号?正弦还是方波信号?幅度多少?频率是1-10M对吧?

网友L:
封装

MR2的确是肖特基垫垒二极管,别让封装糊弄了

网友B:
都被LZ糊弄了

LZ自己也知道是二极管了,作用还用再问吗???

网友M:
看法

可能是个贴片的稳压管哦

网友N:
楼主你好

这电路是用在哪里的呀

网友O:
怎样把画的图贴上的啊

我画的图上传文件就是不行为什么

网友P(2008-03-20):
外行的看法:

好像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网友Q:
是封装的形式不同

是封装的形式不同!是个半桥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楼主要加强学习罗!!!!!

网友R:
回楼主

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S:
真够让人晕的

网友T:
分析乱了

三极管不可能这样用的,怕是抄板时搞错了,或是类型错误,把别的管子当三极管了,最好把管子型号一并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