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8-01-18):
用89S52芯片上电和掉电继电器会不会动一下?两个继电器频繁的交替工作可不可靠?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8144617679.pdf

网友A:
电路从原理上来讲,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具体电阻的取值还有待斟酌,个人觉得至少r1/r2的电阻值过大,继电器周围也需要斟酌。

ps:所谓“频繁交替“,这个“频繁交替“的频率不能过大,要不会损坏继电器。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具体调下就知道了,楼主 继电器会断命的,后面用可控硅或者其他的东西吧!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的帮助

上电和掉电时继电器不会动一下吧?

网友A:
继电器有个特性。。。

那12V得几点起来说,在控制端一般由0V开始加到9V的电,继电器就会吸合;而如果从12V开始向下降,得降低到6V,继电器才会松开。

楼主:
前辈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实验,89S52开始直接控制NPN基极,NPN驱动继电器,刚上电时和刚掉电时继电器都会动一下,显然是不行的后来一位前辈说89S52刚上电时是高电平,叫我用PNP加NPN,照办之后问题解决,可是芯片经常死机,所以我考虑换光耦加NPN,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上电和掉电都动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A:
回复!

哦,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光耦的主要作用是在这里是实现一个反向的作用,理论上是可以的,为了确保起见,最好能在P2.0和P2.1上加上拉电阻,以保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