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请教图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8-01-28):
图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大虾们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二极管

红圈里面两个同型号三极管“抵足而眠”,有点意思。
从两个三极管输入看,倒是还能起一个开关作用,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一个三极管就够了。

楼主:
回复 maychang 呵呵 写错了 是三极管

楼主:
两个三极管和噪声有关系的,但怎么个用法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说说图是干嘛的,提供更多的信息大家帮你解决问题也快些

网友C:
三极管的反向应用,做双向开关用?

这个偏置下的但同程度比较高,应该不是利用反向击穿做噪声源用

楼主:
两三极管如果不良产生noise,影响音频

楼主:
回复 edanzg 这个是VCR PLAY部分电路

网友B:
mute?非典用法啊,

还有人玩这个啊? 强烈建议上全图,报型号!

楼主:
图就这么多啦,图中③是接mono audio

楼主:
现在知道了,两三极管是延迟开关信号作用

楼主:
那至于如何延迟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C:
怎么实现延迟的???

按我的看法就是做双向开关用的,如果用在静音控制的话那就一定是的

不过,
LZ的图又不全,信号流向也不清楚,不好确定...

网友D:
差动放大电路

两管组成差动放大电路,作用是消除共模产生对音频的干扰。也就是防止零点漂移。

网友E:
防断地

单看这个电路,应该是防断地的。

网友E:
看错了

看错了,把电阻看成了保险丝。

网友F:
c

两个三极管都能导通,下面个低b值而尔,

网友G(2008-03-20):
难道

难道三极管都用作二极管???如果2点电压高的话,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都导通?如果2点电压低的话,两个三极管集电极都截至?

网友H:
什么是三极管哦

不知道啊

网友I:
探讨

像是一个保护电路。要A812一起才起作用。要是电视电路可能和行扫描有关。

网友I:
探讨

Q306 Q307 Q308组成保护电路。

网友J:
往往外

是做T触发器有的啊
也可以做开关

网友K:
我感觉这个是防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