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08-02-11):
各位老大,我上传的是一份很稳定的仪表放大电路(实践证实),用来测量温度信号的,传感器是PT100,由于该电路是以前的同事做的,我对模电了解很少,具体的放大计算、工作原理我弄不清楚,那位老大能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A:
~~~

呵呵~就是一个3线制pt100桥电路+经典的仪表放大电路~

网友B:
楼上所言是矣

网友C:
图倒不难,就是太大了……

网友D:
下面那个4148干什么用,有问题吧

网友E:
说错了对象.

前面那个4148,可能用与当传感器不接时,能产生第三种状态.

网友F:
疑问?

U1C闲置未用,是不是应该正向输入端接地,反向输入端与输出连接,这样比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