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楼主(2008-02-21):
  x

网友A:
这样做可以吗

快速放电?有。直接短接  并联继电器的长闭点不知道可否。。。当继电器动作后K1闭合2MS  K2断开2MS电容充电。K1断开2秒   K2闭合2秒。快速放电。

网友B:
用开关短路不太理想

网友C:
楼主还是讲讲你用途吧

估计设计思路都错了.如果是想设计闪光灯的话,思路就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