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分析,没有回路如何检测?

楼主(2008-03-01):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2这是一个手腕带检测电路,手腕带插入图上那点,如果没带好手腕带或者断了,就会报警,可以测试到10M以上阻值电路,我不太明白像这个电路没有回路如何检测阻值呢?如何解决测试连接线上面人握住测试线的干扰呢?

网友A:
工作原理

(1)电路功能块:见图中红色注释。
(2)初始状态:“手腕带E端”正常连接时,“比较器”输入3端(+)的电压,设置得比“偏置电压”2.5V高一些,所以“比较器”输出1端为饱和接近5V。该电压通过二极管D3,使“三角波/方波发生器”的运放输入9端被钳制在高电平,导致运放输出2端为饱和接近0V。因此,“跟随驱动级”也输出接近0V,无报警声发出。
    同时,“手腕带E端”通过电阻R4加到“50Hz带通滤波器”的信号为0V,所以“50Hz带通滤波器”没有50Hz交流信号输出。
(3)“手腕带E端”开路故障发生:“手腕带E端”感应50Hz交流信号,并通过图示的绿色路径加到“50Hz带通滤波器”输入5端(+),经“50Hz带通滤波器”滤波放大,输出的大幅值交流50Hz电压被输送到二极管D2进行负向半波整流,并将此负向波形加到“比较器”输入3端(+),致使“比较器”输入3端(+)电压比输入2端(-)的“偏置电压”低,于是“比较器”输出1端电压即刻翻向低电平0V。由于,“比较器”输出的低电压不能通过二极管D3(截止),使“三角波/方波发生器”的运放输入9端被释放,电路开始正常工作,在运放输出2端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此方波电压加到“跟随驱动级”,并由“跟随驱动级”推动“蜂鸣器”SP发出报警声。完成了整个手腕带故障报警功能。图示的绿色路径,为上述报警作用原理的全过程。

楼主:
谢谢!

谢谢这位高手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