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帮我分析这电路

楼主(2008-03-04):
为什么输入0伏的时候,运放还能输出2V多呢?

网友A:
猜测:你说的0V不会是输入开路吧?

楼主:
开路和接地都一样

网友A:
开路和接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输入0伏是相当于与地短接。

图中R96 阻值太大,输入偏置电流产生了大的偏压。

楼主:
但是3脚只有0.1V,1脚却10V,纳闷.

楼主:
不好意思,电源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