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Q1和Q2那个管才行

楼主(2008-03-11):
Q1和Q2用那种管子,请教高手,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1141412469.rar

网友A:
呵呵

Q2那里用Q1
也就是N沟道的管子

楼主:
用N沟道的管子的话

它是怎么工作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呢?谢谢!

楼主:
N沟道的管子

N沟道的管子在实践中是不行的只有P沟道的管子的管子可以,我用了J176代,线路是工作但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