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保護電路的工作原理(高手請進)重發

楼主(2008-03-12):
請教各位大俠,電路前面的三極管的保護電路的工作原理是整樣實現的,請各位高手能賜教,我沒有弄懂,電路圖S-8244AABFN是一個4節電池的二級保護IC,這個電路主要是實現過充,過壓對鋰電池的保護功能。歡迎各位能湧躍的發表自己的見解。

网友A:
感觉相当于2个二极管的作用

将上面的电压钳位,当输入端电压过大时,Q113-2的导通量不再增加,Q112的导通量被限制住,应该是一个最大电流限制的作用.在输入电压较低时,两个三级管失去嵌位作用,Q113-2开始进入放大,又可以恒压.
  见笑了,以上,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图太淡了,看不清楚

网友C:
请高手解答一下吧?

当输入端电压过大时,Q113-2可能截止?左下角两个三极管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