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高手帮帮菜鸟

楼主(2008-03-15):
最近,领导终于让我做设备了,十分不容易的机会。帮帮我看一下这个原理图。当<=50mVin处有一个大于50mv的电压输入的时候,在out端口能不能有一个低电平输出帮助分析一下。如果想有一个低电平输出应该怎么做。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5224441291.rar

网友A:
先把图贴上,jpg文件为什么不直接贴?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先线性放大再比较。

楼主:
新手

具体一点  我也是个新手

楼主:
单电源

我是觉得那个信号太小了,我只是想到了用这种方法来检测了,还有,那个lm339用单电源可以实现吗

楼主:
帮帮我呀着急呀

帮帮我呀着急呀

网友B:
回:可以用单电源

网友C:
50mv 不小了

50mv 不小了,我们经常的信号只有几毫伏,用一反相器就解决了!

网友D:
直接用个非门

一个非门就好啦,你搞这么复杂,电路还有其他什么功能吗?

楼主(2008-04-30):
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好心人的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