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的,希望高手帮忙解释

楼主(2008-03-22):
各位XDJM,这个输入保护电路是怎么起到电压输入保护的,我个人感觉好像是
soft start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希望各位朋友帮忙一下,
如何解释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
看不出来如何保护

等待高手分析.学习中

楼主:
电压输入12V 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也不能说是保护的!!
就是说,这个电压输入12V 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B:
延时输出,并且延缓输出电压上升时间

至于是否是保护电路,与实际的要求有关。

楼主:
谢谢awey

谢谢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电压是慢慢上升的,输入刚接入时,电容上的电压为0,MOS管不同,随着电容的充电,MOS管是慢慢导通的

网友C:
通用的缓启电路,防后级浪涌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刚接入的时候场效应管相当于短路,那么电压不就通过R332对后面的电容充电吗?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D:
如果不要R332我觉得还能理解

R332不要的话,场效应管慢慢导通,这个能理解,关键是你跨接个电阻信号不就直接传过去了吗/

网友D:
请高手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了呢?

网友E:
分流电阻怎么不好理解?

网友F:
感觉是上MOS就不上R332

感觉是上MOS就不上R332, 后面的楼上各位大哥有说了.

网友G:
保护

  估计是对+12的保护,是指高于或小于12伏是由此电路进行稳压的,实际是电压放大电路

网友H: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电路,也帮你顶一个

网友I(2018-08-13):
就是一个典型的软起动电路.如果去掉C307看电路的稳态:P沟MOS管栅极电压约7.6V可以使MOS管导通.
而上电瞬间C307充电前使得栅极电压=0,上电后逐渐升高直至MOS管完全导通.
这个电路C307仅靠R330放电耗时越47mS,如果断点时间较短,没有放电到MOS关断电压以下再次上电,
软起动就不起作用了.可以通过等比例降低R330,R331阻值来加快放电,但是功耗回增加软起动时间缩短.
所以完善的软起动电路是不能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