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知道的指导下了,这两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24):
烦请知道的指导下了,这两个电路有什么作用,讲详细点了,by5s5和lm366-2.5似乎找不到资料阿,谢谢了

网友A:
BY5S5应该是带隔离的DC-DC模块

网友B:
前一个图

显然是用运放对LM336扩流,增加带载能力。

网友C:
第一电路提供一个

第一电路提供一个2.5V的基准电源LM366-2.5是2.5的稳压源
第二电路有问题看不清了,好像是个什么隔离电路,好像又不是,用光偶就不应共电源啊。。。

网友D:
第一个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E:
串口隔离电路

第一个是电压基准源
第二个似乎是串口隔离电路,楼住的图没有提供全。

网友F:
如下

BY5S5是一个输入5V输出5V的带隔离的DC-DC模块

网友G:
电压跟随器

第二个电路起到电压跟随器的作用,这样能提高电源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