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和-2.5V电路,请指教!

楼主(2008-03-27):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7154424980.pdf

楼主:

请大侠分析下三个电路的优劣

网友A:
第一个好.

第二第三分别有半边没有稳压功能,只是(Vin-2.5V),只当Vin=5.0,才有2.5V输出.

楼主:
请大侠再指教

请问大侠为什么半边没有稳压功能,vin指的是什么,大侠一语中的!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输入改变输出也会变.

第二个图实现的是:(-5+2.5) = -2.5V.
第三个图实现的是:(+5-2.5) = 2.5V.
假如-5.0V与+5.0V不准,不稳,输出的就不是-2.5V和2.5V.

网友B:
1.2V的稳压管不好找,不如用两个431来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侠!

楼主:
1.2V的稳压管用的是LM385-1.2嵌位二极管,谢谢

网友B:
LM385那可不是普通的嵌位二极管

是高级的电压基准源

楼主:
谢谢t.jm,谢谢awey

我看了TL413的资料,真是个好片子,片子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7204952678.pdf

网友C:
2.5V基准多的是,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TL431才几毛钱

楼主:
2.5V基准源和TL431的,请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131311631.pdf

楼主:
TL431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131437142.pdf

网友A:
如果是做基准,由于基准的负载一般较小,可以直接由431输出.

楼主:
TL431基准源的+-5V和+-2.5V同时生成电路,请多指教

修改后的电路图,基于TL413基准源,同时生成+-5V和+-2.5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204433500.pdf

楼主:
再改一个,基于LM358-2.5基准源的+-5V和+-2.5V同时生成电路

面试失败激发了我对模拟电路的热情,又献丑了,请多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2142999.pdf

网友A:
错了

你的基准又不是拿来看的,+2.5v,-2.5v一带载+5.0v,-5.0v就変了。

网友C:
你要2.5V做什么?基准一般不需要那么大电流

楼主:
CS5532 和力量传感器用

CS5532  和力量传感器用

网友D(2014-04-15):
第一个链接里,图一的U1 U2是什么型号?三极管有事什么型号的?你最后总结出来那个+-2.5V的供电源最好?我想给精密的仪表运放供电,电源+-2.5v,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想知道这种设计出来的电源输出阻抗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