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 99 遇到的问题,高手请看一看

楼主(2008-04-01):
在设计线路图的过程中,都希望用A4图纸输出.原理图太大时,想分页绘制,这样便于打印阅读.  记得DOS板软件可以将几个原理图连注,生成一个网络表. 可在PROTEL99中却找不到这项功能,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图纸符号

楼主:
感谢2楼指点,我先试试,如果弄不明白在来请教你

网友B:
层次化设计

网友C:
图纸符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做几个单独的原理图,输出网表时选择所有图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打印里面可以直接拆分成小图的

网友F:
re

不是有层次化设计么.

网友G:
层次化设计

层次化设计

网友(2008-05-17):
支持四楼的``

四楼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