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RTD的恒流源电路解析

楼主(2008-04-02):
请高手帮我解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不太明白,谢谢。我把负载在10K之内变动,电流始终为0.1mA。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29335464.pdf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图贴出来呢

网友A:
恒流源电流当然不变的啊

网友B:
此电路稳定的是R9上的电流

要使输出稳定,必须R12>>R9,并且:R8×R10=R11×R12

图中将R9和R12的值换错了。

楼主:
awey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说来话长

这种电路的分析我已经详细地说过几次了,具体那个帖现在也记不清,你自己搜搜看。

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3、4脚的电压相等,列几个方程,解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awey

我再一次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那个板子,证实图确实没有问题,R9和R12的值没换错。

楼主:
自己解答

我自已算了一下,这个电路也是对的,它给RTD的电流是VREF/R8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输入端 3.4脚 虚短 电压相等且不变。 输出 1脚电压也固定不变,变化的只是R9左端电压。电流流向为 运放输出 经R9 、R12到正相输入端。 可以理解 负载 和R12并联。

网友A:
电流能流入运放正脚输入端.

不是运放虚断的吗

网友D:
......

根据接点公式,有
Iout=(V0-V1)/R12+V0*((R10+R11)/R11-V0)/R9    <1>
将具体数据代入
有:
  Iout=(V0-V1)/10+(2V0-V1)/24K               <2>

在根据虚短概念。又有
(V0-V1)/10=(2.5-V0)/24k                      <3>

  <3>代入〈2〉
  IOUT=(2.5-V0)/24k +(2V0-V1)/24K          〈4〉
       得
   IOUT=(2.5+V0-V1)/24k                    <5>
    由〈3〉知
     (V0-V1)/24K  <<   2.5/24K
  所以  IOUT~=2.5/24K=0.1mA

楼上程式一不成立,因为运放输出端会去电流 .
程式二没问题

网友E(2012-12-30):
楼上解释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