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2008-04-02):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我用的是TOP226做的,相关参数如图中设置,但是一上电就烧掉了TOP226芯片和82Ω/2W的电阻,其它的元件具体没查还有没有坏的,就这两个比较明显,钳位电路是以前在TOP224上面用过的,我觉得在这里应该也可以,不知道其它方面还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迷津!
    谢谢!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吗?

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吗?知道的请说一下嘛
谢谢

网友A:
少个东西

楼主:
请3楼的朋友指点一下

    3楼的朋友说这个电路少个东西,不知道是少个什么??
能不能请你指点一下
告诉我少个什么元件
这个电路困惑我好多天了
谢谢你了

楼主:
请教一下

我的开关电源功率上不去,我想知道除了变压器绕的扎数比不对之外,还可能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吗??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B:
如下

在初级与TOP226之间接各耐高压三极管看看,比如E13003。

网友C:
1脚接的电容太大了

TOP226 1脚外接的电容太大了点吧,
47uF  开机马上冲满电,冲满之后放电的周期是多长?
放电周期长了TOP226保持长时间导通,能不烧吗?
估计就是这里,你改一下看看,

网友D(2008-05-27):
82电阻可以不加还好点,

网友E:
1脚接的电容太大

47uF  开机马上冲满电,冲满之后放电的周期是多长?
1-4.7为好

网友F:
功率不够,耐压不行。

网友G:
输出46V 1A

电阻82欧姆2W,输出能支持46V 1A吗?472电容耐压是多少?

网友H:
。。。

你这样的接法TOP226是没法关断的,一直导通着
反馈的极性弄错了
82欧姆功率是小了点,改10W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