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电路不起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02):
请高手解答!电路中另外的连线是连接示波器和万用表的,因为图片比较大,所以截取这么多!

网友A:
电路不起振

C1和C4的值过大,可选几十PF的。

网友B:
LC的谐振频率必须要与X1的频率相同或相近

楼主:
谢谢阿

to 3楼:
我自己算了算,觉得这个参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C1,C4串联后再并联L1,请高手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C:
兄弟设计时电容不能和电阻一样用的,一定要匹配啊

网友D:
??

X1的振子是容性的嘛?多少PF?  你是在做加湿设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