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看门狗和复位电路!请高手分析,附图

楼主(2008-04-02):
经典的看门狗和复位电路!请高手分析,附图

网友A:
很不错!

非常不错的电路!非常的简易而实用!

网友B:
求助

你们好,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的图片呢????请帮我解决一下,谢谢!我很想学习学习

网友C:
重发下啊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啊

很想看看

网友E:
没看见图啊

没看见图

网友F:
2,3楼

2,3楼在上演21版皇帝的新装?

网友G:
没有看到图片呀

网友H:
我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I:
重发一下吧

网友J:
皇帝的新装~!

网友K:
看不见~~~估计没有用74HC123做的经典~~~

网友(2008-06-05):
看不到图?

怎么会看不到图呢 我是看到了 不过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L:
re

上电前: 假设所有电容都没电

刚上电时: 电源通过 C2 将 HC14 输入拉高, HC14 输出低, 复位开始

之后: 由于 HC14 输出低, C2 通过 R2 充电, HC14 输入电平逐渐降低, 直到低于 HC14 VT-, HC14 输出翻转为高, 复位结束

之后: 由于 HC14 输出高, C2 又通过 R2 放电, HC14 输入电平逐渐升高, 直到高于 HC14 VT+, HC14 输出翻转为低, 再次复位

为了终止这种定期复位, 看门狗信号必须定期产生负脉冲, 通过 C1, D2 对 C2 充电, 使 HC14 输入永远低于 VT-

但是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 C1 远小于 C2, C1:C2=0.15, 而且 C1 的两极一开始可能就有点"左低右高"(看门狗为高时, 通过 D1 放电的结果). 通过 C1 对 C2 充电, 每次只能充进去一点, 使 HC14 输入电平降低一点, 而某些电解电容误差可大到-80%/+100%, 充电后的电压没谱, 即使 HC14 输入电平能达到阈值以下, 这条狗的生理周期也太没准了...

网友L:
上面最后的结论有些问题

再仔细分析, 通过 C1 给 C2 充电, 而不是直接给 C2 充电, 好像恰恰是为了减小 C2 误差的影响.

设 HC14 输入电平为 VIN = 5V - VC2, 由于 C1 << C2, 每次"再充电", VIN 变化很小, C1 所充电荷:
Q ≈ VIN * C1

C2 电压变化:
ΔVC2 = Q / C2 = VIN * C1 / C2

阈值附近, C2 通过 R2 放电的过程近似看作恒流放电:
Idischarge = VC2 / R2

放电过程的斜率:
dv/dt = Idischarge / C2 = VC2 / (R2*C2)

因此, "再充电" ΔVC2 相当于把"死期"延后了

dt = ΔVC2 / (dv/dt)
= ( VIN * C1 / C2 ) / ( VC2 / (R2*C2) )
= VIN * C1 * R2 / VC2

刚好把 C2 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