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protel DXP画的板子。排好板后DRC怎么那么多错误啊

楼主(2008-04-05):
大家帮我看看错在哪儿啊。实在不明白

网友A:
自动布的?

楼主:
回复一楼

就是通过原理图的网络表转成PCB后连起来的一些飞线
然后自己对元件调整了一下位置。
结果对设计规则检查,发现N多错误

楼主:
我改掉了一个错误了。

把规则里面最小间隙改成5mil后,所有的clear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错误没有了。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还没有找到怎么整

楼主:
线不是连好的啊,奇怪了

 其中一处错误是:

Violation  Net VDD_1.8   is broken into 6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U6-2
     Subnet : C11-1
     Subnet : C13-2
     Subnet : U8-143
     Subnet : U8-110
     Subnet : U8-37

可我挨着检查这几处的端点的连线,明明是连好的啊。奇怪了。。。。。

网友A:
你线都没开始布,只是调整了一下位置

当然是这样的,难道说没错误才对?

网友B:
布通率都是零啊

哪个版本的DXP?

楼主:
回复8楼:用的是DXP SP2

还没有自动走线。只是对飞线进行检查。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了

网友C:
晕啊,难道没有错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