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简单的芯片问题

楼主(2008-04-07):
各位大虾,经常用的74HCT373,74HCT374,74HCT244,74HCT138,具体用的时候起什么作用?怎么用呢?自己也用过,但从来没真正研究过各自不同的用法。谢谢!

网友A:
各不相同

各不相同锁存器、总线驱动、译码器。找手册自己琢磨一下,比如是不是三态。

楼主:
三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三态的意思

高电平算一个状态,低电平算一个状态,第三个状态是高阻态,即芯片输出端相当于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