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电流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净变化量为零

楼主(2008-04-08):
在buck & boost电路升压原理中,看到
电感电流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净变化量为零,
这是为什么,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是净变化量不是零,岂不越来越大(绝对值)?早晚由于电流过大而烧掉。

楼主:
我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净变量为零!

我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净变量为零!

是因为直流输入,电流方向没有变化,电感中电流就不变化吗?

网友B:
任何时刻的净变化量都是0啊,电感又不能存储电流

流进去多少,一定会流出来多少的。电荷守恒定理。

网友C:
4楼说得有点不准.

变化量与电荷守恒是两回事,不信你计算下:
理想的DC-DC BUCK电路,100V->1V,因功率守恒,
100V*1A = 1V*100A.

网友B:
一个电感就两个脚,一个脚流入电流,另外一个脚就流出一

怎么可能不是0了?

100V转1V的buck电路也是一样。电感始终是一个脚流入,另一个脚流出的,它不会将电流保存在内部而不流出来。

网友C:
没说电荷不守恒,只是电荷守恒与此无关.

1,假如变化量不为零,它也是一进一出,电荷也守恒,只是电流在递增,电感饱和...
2,变化量为零讨论的是一个时段,电荷守恒是时刻,连时刻都守恒当然时段也守恒,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3,把BUCK电路当作一个四端网络,输入电流确实是小于输出电流的,只是输入回路电荷守恒,输出回路电荷也守恒.

网友C:
严格地说电感电流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净变化量不一定为零!

比如负载变化时,PWM作出调整,在连续几个周期净变化量是不为零的.

网友B:
明白了,原来这里指的是电流的值的变化

电流增大为正,电流减小为负。

而不是我们通常电路里面的电流流进为正,流出为负。

楼主:
电流增大为正,电流减小为负

电流增大为正,电流减小为负
这样一正一负,净变量就为0了!
这样理解正确吧?
恕小弟愚钝!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