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5求助

楼主(2008-04-25):
硬件这样连的:
8个并行输入上拉10K到电源,并联按键到地;1(LOAD)、2(CLK)、9(Qh)分别接单片机P2.0、2.1、2.2;165的7脚空,10(串行输入)、15(时钟抑制)接地。
程序:
         KDAT = 1  ;
    KEY = 0  ;  /* 变量赋 0  */
    KLOAD = 0  ;/*锁存按键状态*/
    KLOAD = 1  ;
     DO  N = 0    TO  7  ;
    IF  KDAT = 0  THEN  KEY = KEY OR 01H  ;;/*读口状态*/
    KCLK = 1  ;/*时钟变高*/
    KEY = ROL ( KEY , 1 )  ;/*字节左移*/
    KCLK = 0  ;;/*时钟变低*/
      END  ;
现在的问题是:H、E、G有变化(对应位变低),其余均看见在最后变低,而不是在相应位置变低。
| ̄ ̄ ̄ ̄ ̄ ̄ ̄ ̄|  /* 没有键按下,8个连续的‘1’ */

|_| ̄ ̄ ̄ ̄ ̄ ̄ ̄|  /* 理想状态H键按下 */

| ̄|_| ̄ ̄ ̄ ̄ ̄ ̄|  /* 理想状态G键按下 */

| ̄ ̄|_| ̄ ̄ ̄ ̄ ̄|  /* 理想状态F键按下 */

| ̄ ̄ ̄|_| ̄ ̄ ̄ ̄|  /* 理想状态E键按下 */

| ̄ ̄ ̄ ̄|_| ̄ ̄ ̄|  /* 理想状态D键按下 */

| ̄ ̄ ̄ ̄ ̄|_| ̄ ̄|  /* 理想状态C键按下 */

| ̄ ̄ ̄ ̄ ̄ ̄|_| ̄|  /* 理想状态B键按下 */

| ̄ ̄ ̄ ̄ ̄ ̄ ̄|_|  /* 理想状态A键按下 */
现在情况:
| ̄ ̄ ̄ ̄ ̄ ̄ ̄ ̄|  /* 没有键按下 */

|_| ̄ ̄ ̄ ̄ ̄ ̄ ̄|  /* H键按下 */

| ̄ ̄ ̄ ̄ ̄ ̄ ̄|  /* 后几个键任一按下,‘0’被排在后边 */
哪位出出主意: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在此致谢。

网友A:
倒塌了~~~165也要求助???

想念周公之~~~

楼主:
谢谢你,有主意出个主意,没主意捧个 人场!

网友A:
哈哈~~~找到以前做过的C51读165键盘程序~~~

//接收键盘数据(读165)
unsigned char ReadKeyByte(void) using 0
{
unsigned char i, key;
  PL = 0;//接收74HC165并行数据
  RX = 1;//延时
  PL = 1;//锁存74HC165并行数据
  for (i = 0; i < 8; i ++) {
    TX = 0;//拉低74HC165时钟
    _nop_();
    CY = RX;//读74HC165串行数据
    _rlca_();
    TX = 1;//拉高74HC165时钟
    _nop_();
  }
  key = ~ACC;//存键盘串行数据
  return key;//键值a..h(D7..D0)//无键压下0x00
}

//执行键盘命令
void KeyCommandExec(unsigned char commgroup, unsigned char commnum) using 0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key;
code void *KeyArray[3][4] = {//二维函数数组指针阵列表(散转命令地址表)
  {(void *)Key00 + 0x5b7d, (void *)Key01 + 0xa6ea, (void *)Key02 + 0xf157, (void *)Key03 + 0x4cc4},
  {(void *)Key10 + 0x9731, (void *)Key11 + 0xe2ae, (void *)Key12 + 0x3d1b, (void *)Key13 + 0x8888},
  {(void *)Key00 + 0xd3f5, (void *)Key21 + 0x2e62, (void *)Key02 + 0x79df, (void *)Key23 + 0xc44c}
  };
  if ((commgroup < 3) && (commnum < 4)) {
    key = commgroup * 4 + commnum + 1;
    i = ((key * 53 & 0xf) * 0x1000)+ ((key * 43 & 0xf) * 0x100) + ((key * 23 & 0xf) * 0x10) + (key * 13 & 0xf);
    _icall_((void *)KeyArray[commgroup][commnum] - i);//键盘命令散转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5mS)
------------------------------------*/
void t0proc() interrupt TF0_VECTOR using 0
{
unsigned char key;
code unsigned char KeyPosTab[] = {0x80, 0x40, 0x20, 0x10};
  TL0 = T0_5mS & 0xff;
  TH0 = T0_5mS >> 8;
  key = ReadKeyByte();//接收键盘数据(读74HC165)(每次可取多键)
  if (key & KeyPosTab[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有键压下(每次只取1键以实现“零耗时消除键盘抖动”)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压键计数
    if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 2) {//短压键
      SystemBuffers.WaitTime = 0;
      KeyCommandExec(0, 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单击键Key00()~Key03()
    }
    else {
      if (SystemBuffers.LedWorkPosition) key = SysFastPushKeyTime;//50
      else key = SysPushKeyTime;//150//3S
      if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 key) {//长压键X * 20mS
        SystemBuffers.WaitTime = 0;
        KeyCommandExec(2, 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长压键Key20()~Key23()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 3;//清除长压键计数器(躲过单击键)
      }
    }
  }
  else {//无键压下(包括放键)
    if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 2) {//放键事件
      SystemBuffers.WaitTime = 0;
      KeyCommandExec(1, 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键释放Key10()~Key13()
    }
    SystemBuffers.KeyCount[SystemBuffers.TimeCount & 0x03] = 0;//清除压键计数器
  }
//...............................
}

楼主:
人场钱场都有了,感谢。我去试试先。

网友A:
哈哈~~~记得还有gccavr的,要否???

网友B:
是正牌的周公吗?

印象里正牌的周公应该不会被这个问题困住把……

网友A:
哈哈~~~最近我也被CPLD/DSP所困了数日~~~

可以理解~~~

楼主:
呵呵,好象没有冒牌的吧!

没办法,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知道的东西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玩过的说说经验当然是好事情了。
我的硬件连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调不通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应用

先发个并行数据锁存脉冲,再进行串行数据的2线SPI数据读取。

楼主:
和这个图一样,出问题才搜着的。只是接线改为P2.0、2.1、2.2

原发于WAVE6000说明书。

网友A:
N个8位并行输入口的扩展

对不级联的电路,SER无用~~~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philips/yingrong/80c51/spi.pdf

楼主:
非常感谢,已收藏

好象接法没什么不同,只是挂在串口。

网友A:
把程序帖出来,估计是移位时钟和读数的错误

楼主:
主帖有了。

网友A:
加NOP

是PLM51???

楼主:
是PLM51。最长加到100VS、1mS,效果一样。

楼主:
还是没玩转,改用164。

网友C:
没理由的

         KDAT = 1  ;
    KEY = 0  ;  /* 变量赋 0  */
    KLOAD = 0  ;/*锁存按键状态*/
    KLOAD = 1  ;
     DO  N = 0    TO  7  ;
    IF  KDAT = 0  THEN  KEY = KEY OR 01H  ;;/*读口状态*/
    KCLK = 1  ;/*时钟变高*/
    KEY = ROL ( KEY , 1 )  ;/*字节左移*/
    KCLK = 0  ;;/*时钟变低*/
      END  ;
============================================================
不懂你上面的程序,与下面的C程序有何不同?

for(N=0;N<8;N++){
    if(!KDAT) KEY = KEY | 01H;
    KCLK = 1  ;/*时钟变高*/
    KEY = KEY<<1   ;/*字节左移*/
    KCLK = 0  ;/*时钟变低*/
}

楼主:
一样。前面多了个锁存。

网友C:
请问周公:这里是否有点问题?

     DO  N = 0    TO  7  ;
    IF  KDAT = 0  THEN  KEY = KEY OR 01H  ;;/*读口状态*/
=================================
按C的理解,上面的语句连着执行的8次,而没有执行下面的移位操作。
这与你只得到H键的输入的结果相吻合。

    KCLK = 1  ;/*时钟变高*/
    KEY = ROL ( KEY , 1 )  ;/*字节左移*/
    KCLK = 0  ;;/*时钟变低*/
=================================
上面的语句是在循环体外的,只执行了一次。

网友A:
时钟的时序不对

    KDAT = 1  ; /*释放数据总线*/
    KEY = 0  ;  /* 变量赋 0,没必要!!! */
    KLOAD = 0  ;/*锁存按键状态*/
    KLOAD = 1  ;
    DO  N = 0    TO  7  ;/*移动8位串行数据*/
      KEY = ROL ( KEY , 1 )  ;/*字节左移,应该先移动!!!*/
      KCLK = 0  ;/*时钟变低,在下降沿要读数据*/
      IF  KDAT = 0  THEN  KEY = KEY OR 01H  ;/*此时才能读口状态,有键为1*/
      KCLK = 1  ;/*时钟变高,此时内部数据才开始移动*/
    END  ;

楼主:
去了P2.0(数据接收)的上拉排阻10K好了。讲不通,可是行了

多谢大家费心!近处个别同志可以来喝酒。

网友A:
建议用22楼的程序~~~楼主的非标呀~~~

楼主(2008-05-27):
第二块板子什么问题没有,工作正常。

10K还在,没有影响。怪哉!

网友D(2010-07-23):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查了2天,郁闷中,
后来还是发现了原因,就是那个时钟线受到了,数据线的干扰,后来把时钟线和数据线分开就解决了

网友D:
就是距离加大,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