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使用 元件库制作时,字母上面想要加横线怎么加

楼主(2008-04-26):
请教PROTEL99使用 元件库制作时,字母上面想要加横线怎么加?
比如:RST上面加个横线。

网友A:
没答案

我也想看看,可没人回答你.有了答案也教教我哦!

网友B:
人家开芯行者不是说了嘛!楼上仁兄没看到啊!

网友C:
哈哈,开芯行者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网友D:
RE

若是有多个字母的话,每个都要加的

网友E(2008-06-03):
学到了!

学到了!

网友F(2012-05-01):
到底加上什么啊,草!

网友G:
我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的意思。唯恐描述不清,直接上图:

网友H:
R/S/T/ 就这么写

网友I:
14楼已经讲了很清楚了

网友J:
14F  一目了然了。

网友:
14楼讲清楚了

网友K(2012-08-17):
看看 还是14楼说的清楚

网友L:
说得清楚

网友M(2013-05-29):
嗯  14楼说的很对

网友N: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O(2014-04-15):
只要在想加上横线的字母右侧加\上即可

网友O:
只要在想加上横线的字母右侧加上\即可

网友O:
好多年前,忘记了一个字符\,现在补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