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图有没有错并说说它的原理吧

楼主(2008-05-02):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电路画全,桥堆怎么回事?

+B电压去了哪里?

网友B:
抄板来的图吧?

画的这么乱七八糟...

网友C:
很多地方没画好!

很多地方没画好!

网友D:
不懂

把图画全了在看看吧。那个桥堆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E:
开关电源?

俺判断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F:
是rcc电路,楼主画的什么呀!

看这么乱的图大家估计没有分析的心情

网友G:
没看懂

不是有点乱,简直很乱 啊

网友H:
暂时看不懂

网友I:
心都 乱了·!!~

网友J:
乱七八糟

网友K:
太乱了

太乱了,看不懂啊!

网友L:
RE

  这么乱,懒的看.

网友M:
画规则点,你是可以的

网友N:
应该是个开关电源

应该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O:
请不要灌水哦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但是没必要那么多人说“乱”吧?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图。
光耦前级由一个产生PWM波的波形发生电路控制光强度,从而控制光耦后级的电流强度。此电流可以间接控制开关管开关时间,最后达到控制输出电压的目的。
粗略的解释,仅供参考。

网友P:
应该是单片开关电源吧!

网友Q(2008-06-07):
错误很多

  应该是半桥式开关电源的原理图:三极管Q1的基极和集电极画反了;那个L?应该是主变压器(个头最大的那个),而且少画了一个初级线圈和一个次级线圈;TRANS5是驱动变压器(个头最小的那个),顺着倍压/桥式整流开关S?找线路因该可以画出它和L?的初级主开关电路的电气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