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共地问题???请进!!!

楼主(2008-05-06):
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开关板,用单片机控制CD4051开关,开关的作用是模拟电话键盘拨号(在取下键盘的情况下,我用镊子短接某一行和某一列,证明是可以拨一个号码,所以做开关来控制),我把电路图和程序都做好了,但我发现,把我做的板子接口和买来的电话拨号控制板接口连接的时候,电源上电或者串口接通,提电话就听不到提示拨号音,或者声音很小而且很杂,我检查后发现,把我的板子上接到CD4051开关上的地去掉,效果就好点,尽管还是很差,但这就等于4051没电了,很荒唐。我把我做的板子和买来的电话控制板的地接到一起,就干脆没声音了。请问高手,是不是共地的问题?如果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PC接隔离变压器或者用本子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