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二极管为啥这样接?

楼主(2008-05-07):
pd2的正极那几根线是连在一起的为何还要分叉?
有什末特殊含义吗?

网友A:
考虑导线的压降,驱动和采样要分开。驱动电流大,采样电

楼主:
哦,原来如此,多谢

哦,原来如此,多谢
那就是布线时候也要和这个一样,要两根线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输出是单极性的,不知对否
要是单极性的话运放的电源可不可以用单输出的

网友B:
纯属示意, 提醒画 PCB 的人注意

这种接法叫做 Kelvin-Sense 接法, 主要是为了避免电流流过导线和接触电阻带来的误差

但这里不需要.
PD 的电流不过 uA 量级, 更重要的是, 光电管的输出信号本身就是电流信号, 不受串联电阻影响, 就算你人为给它串联个几十ohm电阻也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为了避免 LED 驱动电流的影响, 也是"运放输入+PD" 和 LED 接成那种形式, 保证 LED 电流不流过输入级回路内部, 运放输入和 PD 之间并不需要那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