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转模拟量输出电路,请教

楼主(2008-05-08):
模拟电路基础比较弱,高手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么,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这电路是用在哪一方面的呢?

楼主:
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输出的应用

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输出的应用

网友B:
微积分电路

微积分电路,原理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C:
后面部分是干啥的啊?

网友D:
0-20ma电路

是一个0-5v转0-20ma电路

网友E:
高手能否指点一下LM358的作用

高手能否指点一下LM358的作用

网友F:
对我只有复杂形容

网友E:
再请教NPN三极管(D202BAV99)的作用

网友G:
NPN3脚的电压经R213反馈到运放的6脚

这样运放的7脚就被控制

网友H(2015-06-06):
PWM  经过mos 反转处理后=> RC积分(2次)=>LM358电压跟随=>比例积分输出。。。 基本都是积分

网友I(2015-07-27):
早期的应用,现在不多了吧

网友J:
20mA的电流环输出在哪里,是集电极输出(对24v电源)还是射极(对地)输出,电路是成熟电路还是刚设计的?

网友J:
两个0-5v转0-20mA的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