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精通器件特性的高手来分析下

楼主(2008-05-10):
各位,请看附图,这是一个RTC的电路,在SCH中D11和D12为防止方向放电二极管,采用的型号为1N60P,这是一款点接触型锗二极管,结果在生产以后发现,有40%的产品上U1的时间、日期读取不正确,结果更换D11、D12为1N4148后解决此问题,请教各位,1N60P和1N4148的差别在此电路中是如何体现的?谢谢!

网友A:
1N60P是肖特基管

反向漏电流大,是不是那个中断被触发了?

网友A:
INT好像是输出

那就不是中断了。

楼主:
INT是8563的中断OUT

经过对照,1N60P是点接触型检波二极管,速度快,可做为开关使用,而1N4148只是普通的二极管,按照道理1N60P是更好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电流

漏电流不在样吧!

网友C:
正向导通时压降不一样

网友D:
VDD并个1U电容

网友E:
主要原因是反向漏电流大

主要原因是反向漏电流大。电池供电为3v,当主电源掉电后,D11的反向漏电流使8脚VDD电源下降到2.7v以下,U1不能正常工作导至。建议使用带专门电池引脚的I2C实时时钟/日历。如ISL1208等。

网友F:
是这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