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第一次画板

楼主(2008-05-14):
总是很多过孔!!!!!!!!!!!!!!!!!!!!!!

楼主:
请教高手,第一次画线路板(底线)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板子有点浪费,空的地方很多

网友B:
跟我第一次差不多呵呵

继续努力!!呵呵

网友C:
封装很多没选好吧?

很多电阻电容我看都可以用0603或是0402的
中间那块插件旁边是不是晶振?走线太细了
电源线没走好,两个储能电容位子没放好
元件都没名没姓的,不好分析.我觉得这布局还得再改进一下
不过第一次画板还是不错的,这都是我个人见解,有分析错误的地方还请原谅!

网友C:
过孔可以再小些

哦,对了!过孔太大了,有些摆放都太近了.可以采用外0.7,内0.4的

网友D:
画图的时候可以不显示边界线

另外过孔除了电源孔,其余都是越小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