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元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5-16):
是一个国外设备上的电源电路,有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大家给看看。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二极管

高频,开关电源整流用的。

网友C:
烧得不轻。。。

玻璃釉封装的二极(或稳压管)。

网友D:
老家伙了

二极管
整流用的

网友E:
究竟谁对?

网友F:
byw.............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G:
不敢确定

三极管作为开关用时,由于其开关速度较慢,一般会加个加速电容,提高基极电流注入速度,也有加肖特基二极管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允许通过大电流。http://www.cszcy.com/dz/2007-10-15/16.shtml

网友H:
硅型二极管,俗称硅粒子

网友I:
修电视的

呵呵,,,,,快速恢复二极管,,,老一点的电视机经常出现。。

网友J:
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K:
二极管!

老电视机上多得要命!不一定是快恢复或者稳压管,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L(2008-07-29):
呵呵 黑白电视机上就有的!

黑白电视机上就有的!    我也修过组装过!

网友M:
肖特基二机管

肖特基二机管

网友N:
稳压管

以前看过类似的稳压管

网友O:
BYV26C

属于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L:
请教还有谁组装过电视机啊!

切磋一二!

网友P:
我组装过

网友Q:
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最古老的了

网友R:
快恢复二极管吧

最好发型号上来

网友S:
因该把电路画出来分析的,

如果是高频续流/整流部分(看位置很有可能)那得看两端电压大小,肖特基耐压普遍较小,大概100以内,不知道有没有再高的,快恢复则好象要比肖特基高开关速度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