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8-05-16):
求助简单电路
图示为一直流6-12V永磁小电机通过蜗轮副减速.
慢速出轴上装有一横拨杆.拨杆杆两端可装微动开关
电路要求:分别输入二个信号,
一个能使电机正转180度停,
另一个使电机反转180度停,
没信号常态时,横拨杆始终在停在一个位置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11295789.pdf

网友A:
ok

多少钱先
全部给你搞定
lishuguang714@163.com

楼主:
要钱搞定,属正常

本想当即给你汇款,在邮局看到大家汇的都是赈款,就汇到那儿去了.

我在综合电子论坛中也发了贴,有”到处看看”老师的回贴
http://www.avrw.com/bbs/show.asp?id=104013&BoardID=48&TB=1&page=999
望大家参与

楼主:
再述

这装置想应用在分类物件上,物件经输送跌入容器中,容器内置传感器给出信号以区分(比如大小或种类......)因为只是分二种,就选择左拨动或右拨动即可,没信号常态时,横拨杆始终在停在一个位置上”?即是没物件时拨杆保持原横向放置态.
见过较复杂的要分多种类别的旋转盘漏空分选方法,它是用单片检测(多种参数),步进电机按检测信号旋转角度,通过旋转盘漏空下料来分选的

网友B:
这个好易,我有空倒可以看看

网友C:
cgkdxx@yeah.net

2000-3000足够了

网友D:
2000-3000杀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