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正旋波变成方波求一电路?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电压比较器。找个电压比较器的数据手册,或许里面有

网友B:
用迟滞电路

可以用比较电路或迟滞电路

网友C:
RE

  施密特触发器,很简单的吧!

网友D:
运放可以实现

用一个运放,采用同相放大,放大倍数可以是无穷大。注意运放最好用双电源啊。

网友E:
555方便吧,手册上有电路

网友F:
有你要的

采用运放,可调整你想要的脉宽

网友G:
74HC14

网友H:
建议用运放

网友I:
比较器

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J: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K(2008-07-26):
运放最好

网友L:
怎么样把方波变成正弦波求一电路?

网友M:
ne555

用NE555集成电路

网友N:
可以用比较电路或迟滞电路

可以用比较电路或迟滞电路

网友O:
开环放大

运放开环使用,反相端由电阻接地,同相端通过电阻接正弦信号,当然也要考虑运放的速度是否满足。
同样也可以采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是它不能正常工作在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