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5-26):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下面哪个硅桥负极接到上面的那个L7805电压输入端

楼主:
方法法

这个接法有什么作用,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是这个电路

网友A:
a

这电路是用在哪里的呀,楼主

楼主:
方法

是一个控制电机的电路很复杂我只画了它的电源

网友B:
不懂

不懂

网友C:
很基本的A-D转换电路

7800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CON2我感觉应该是个输入交流电压.先通过桥式整流电路,将交流转为直接,然后进行稳压,为芯片提供可靠的输入电压.
哇哈哈~~~~~~~~~~~~

网友D:
电压叠加!

楼主:
是电压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