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08-05-29):
顾客要求有一个报警的东西,电路中有电流就报警,没就不报警。我不知道选什么器件好,蜂鸣器好像要交流电才行,我这是直流48伏的,好像不能用,报警的东西体积要小点。各位大虾给个合适的器件吧,小弟这不胜感激。

楼主:

刚才问了人,市场上好像有直流蜂鸣器,只是不知道有什么型号,有高手知道吗,告诉小弟下·!

网友A:
直流蜂鸣器多了,这也叫问题?

网友B(2008-07-09):
RE

一会交流,一会直流,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话都说不清楚叫人家怎么说呢.

网友C:
用一个I/V 不就可以了?

网友D:
IV不就是个电阻嘛

直流蜂鸣器+过压保护.防止蜂鸣器烧坏

网友E:
把48伏降压,然后用语音片驱动蜂鸣器。

网友F:
整三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