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DC 0-10V

楼主(2008-05-30):
各位大侠,新做电路,最近想通过PWM转到DC0-10V,通过D/A芯片直外加电阻取电压,这样可以吗? 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风马牛不相及也!!!

PWM、D/A

网友B:
说的这个东东好像可以理解,不知实际会是怎样,先祝你成功,

网友C:
这响应速度比较慢,只适合慢速系统

楼主:
有响应速度快的吗?

jazzyfox,你好,有响应速度快的电路吗?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D:
快的用d/a,慢的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