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阳能控制器SHC但愿你有用

楼主(2008-06-03):
大阳能控制器SHC但愿你有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915148233.zip

楼主:
还有一个电源电路

还有一个电源电路

楼主:
顶~~!!!

顶~~!!!不要错过了
实用电路,网上找不到的

网友A:
不错

有程序是最好了,呵呵

网友B:
看了.

图中的连线用错了,用的是Polyline,该用Wire.

网友B:
水位传感器的结垢是个问题,

个人认位,图中的措施也无法解决结垢的问题,
脉动直流不能等同于交流.

楼主:
谢谢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

用Polyline 线我想更直观点 呵呵~

楼主:
结垢问题

传感器结垢的确很难根本性解决,现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更换,二到三年换一根,12元左右价格不成问题吧

网友B:
温度加水位我询到的价格是6块左右,

有些供应商干脆告诉我现在不做了,再问原因是没法解决水垢问题!
而我有个同事装了个热水器,水位传感器半年就失效!

网友C:
浮球水温水位探头

现在不是有个浮球式的探头,电路和水隔开,可以解决水垢问题

网友D:
你画的是原理图还是示意图?

你的电路图是肯定不能生成PCB的,其中的大部分元件都只能当做示意图。

楼主:
作为分析原理已足够了

太阳能控制器不是什么新产品了,我想作为分析原理已足够详细。

网友E:
EP458什么是东东?

弱弱的问一句,EP458什么是东东?
哪位大侠扫扫盲...

网友E:
有2个问题

有2个问题:
1、水温传感器部分无电源,不会工作吧?
2、BUZZER也不会工作。

楼主:
回复楼上

EP458是台湾义隆的单片机

水温传感器上端经电阻连接VDD也就是电源正端,下面接地不会有错
BUZZER连接画错啦~

网友F(2010-10-07):
呵呵,俺当年曾经花了很多时间专门研究水位传感器
1、水在60度以后结垢才比较厉害。
2、如果使用金属探针,不仅会结垢,而且还会有探针电解、生锈的问题
3、如果只能使用金属探针,尽量使用镀金探针,只要使用了惰性金属镀层的探针才能有效对付生锈。
4、即使使用了镀层,但结垢问题依然无解,只能用在那些使用纯净水的场合才能获得较长的使用寿命。
5、尽量使用石墨棒替代金属探针。
6、我们考虑过,结垢主要是碳酸钙或者碳酸镁,如果能解决掉碳酸根,也许就能解决结垢,但没有能找到实施办法。
7、我还考虑过,是否可以通过施加电场限制钙或者镁离子向碳极靠拢来显示垢的生成,但没仔细考虑清楚是否可行。
8、在使用金属探针的时候,我曾设计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让金属探针受控的形成机械振荡,我原来期望它能把那些讨厌的垢给甩开,但事实证明,有一定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也许是我设计不好吧 。
9、如果只是接单大概的位置开关测量,可以考虑转为重量检测,我当时有一个真空水泵,我先把水反向抽空,得到设备的皮重,然后向里面加水,得到净重后判断位置。
但随着水垢的形成,水箱的内容积也不断变化,所以,还是不怎么准确,因为我那水箱很小,所以判断精度不高,但如果水箱比较大,对水位要求精度不高,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
呵呵,俺当时还根据皮重和垢成分的大概密度实时校正水箱内容积呢,这个方法对一般应用还是成立的。
10、浮球应该是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检测水位开关位置的手段了,所以,最后我也选择了这个办法,虽然浮球的结构浪费我那小小水箱很多内容空间,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11、当时还尝试过一些测电容的方法,呵呵,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G(2010-12-21):
我先回答一句

网友H:
太阳能控制器不是什么新产品了,我想作为分析原理已足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