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楼主(2008-06-03):
看一个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它的接法正确吗,它如何导通呢

楼主:
达到

光耦的次级导通,控制级被拉低.LED发光和双硅就能导通吗

网友A:
光耦的GND和可控硅的SGND要通才行

网友B:
为什么要相通呢?

网友C:
共地

共地

网友D(2008-07-03):
电路有错,

不要用控制极做输出,看不出地线在电路中的关系,光耦用3021之类的

网友E:
这种触发方式可控硅容易烧毁

网友F:
LZ帖图太吝啬了,

帖多点,这样子看不明白,也就没法分析.

网友G:
这个电路是有错误的

这个电路是有错误的,还是回家多看看书吧.

网友:
电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