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6-25):
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此图没有说明

请楼主说明白一点

楼主:
我认为就是个混联电路

网友B:
这个是学校里的作业题

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网友C:
如果R=1=2=3=4=5=6则为RO=1+4//2+5//3+6=2/3R

网友D:
wozhidao

如果所有电阻都相等,这可以知道等效电阻为2/3R.

网友E:
w

这个电路有什么应用

网友F:
纯阻抗电路,随便仿真一下就知道等效阻抗了

网友G:
任何纯电阻网络都可以通过三角形-星形变换变为简单电路

网友H:
学生做作业的,现在就别费这个工夫搞它了.

网友I:
这个电路作用还是有的,哈

网友I:
不过,LZ首先要把“节点”交待清楚

1,2,3端点是连在一起的吗(没有节点?)

网友I:
同学们,俺很少读金庸爷爷和琼瑶奶奶的书,哈

网友J(2008-08-10):
电桥吧

这个应该是作为测量电路中的电桥,当传感器输出打破平衡时就输出一个差值,送如后面放大器之类的电路,电桥可以虑除电路中的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