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忙一下此光电报警器电路中的CD4011是如何组成振荡电

楼主(2008-06-26):
光电报警器电路
整个电路主要由CD4011(四个与非门)组成的振荡电路、双路光电三极管并联电路两大部分组成。当双路中的两个光电三极管都未感应到光照时,并联部分呈高阻状态,Q1截止,后级电路不工作;当任意一路中的光电三极管被光线照射后,并联部分立即转换为30欧以下的低阻状态,Q1获得偏置导通,由CD4011组成的振荡器开始工作,振荡信号经Q2放大后驱动压电片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A:
先不看2、5脚(忽略它),可以看出那是两个非门组成的RC振

这是2个最简单的振荡器
这种振荡器特点是:T≈(1.4~2.3)R*C
电源波动将使频率不稳定,适合小于100KHz的低频振荡情况。

然后再来考虑2脚和5脚:
由与非门的逻辑特性:有0出1,全1 出0
我们可以看出:
当2脚、5脚为低电平时,输出端10脚、11脚锁定为低电平,电路停振。

再来考虑2脚输入时:
2脚输入低电平,最后输出脚11脚必然时低电平,三极管截止,蜂鸣器没有电流;
2脚输入高电平,则U1A和U1C组成的振荡器以较低的频率振荡,10脚间隔输出高电平给5脚;然后5脚在输出高电平时U1B、U1D组成的振荡器以较高的频率振荡,11脚间隔输出高电平让三极管导通。
因此,U1ABCD和Q2组成的电路就是为了得到“滴滴滴滴”这样的蜂鸣音。

最左边的电路就很简单了,2个光电三极管并联,任意一个有光时就会有电流流过Q1的基极,Q1导通,集电极电平上升为高电平,使后面的振荡电路产生“滴滴滴滴”的蜂鸣音。

VR用来调整光敏的灵敏度(门限).

网友B(2008-07-30):
强人

楼上的强人

网友C:
2楼很好!很强大!

网友D:
RE:没有这么复杂吧?

看看这个简单不?

网友D:
说明

ON9668接受到光线后,OUT脚高电平,蜂鸣器发声。VR1用于调整接受光的灵敏度,电阻越大灵敏度越高,即光阀点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