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流电源.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2008-07-01):
高压直流电源.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
没人回复啊...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大可不必

MOS换成P沟道,不用另外加驱动电源的,注意栅极要加限压电路。

楼主:
大可不必为何?

这位qinchang兄,大可不必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不用另外加驱动电源是什么意思呢??场效应管我用的比较少,有点迷糊啊...

网友B:
图中的场效应管应该是N沟道

图中的设计是可行的,但Q?场效应管应该是N沟道。
3楼的意见是换用P沟道可以省去浮动的驱动电源(+15VA),但控制端IG_DRIVE需要承受高压,需要增加一个耐高压的控制三极管。

网友C: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的, MOS的Drive怎么可以这样呢?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

有时间把这个电路实施一下看看

网友D:
好像没有升压电路

你要的是高压, 但好像没有升压电路, 要是输入就是高压的话那还用MOS管干嘛,直接输出不就好了吗!

网友E(2017-01-15):
用变压器逆变或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