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单电源供电地点平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输入是一个方波(最低点平为0V),仿真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没弄明白!!

网友A:
输出被近似短路了

网友B:
2N2222饱和导通时ce压降很小,只有约0.2V

你的示波器调的是5V每格,所以看起来电平为0.

网友C:
...

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D:
怎么好像看你的信号源就是三角波啊?

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E:
这个软件

网友F:
。。

他用的是EWB 5.0。

网友G:
2N2222饱和导通时ce压降很小,只有约0.3V

 2N2222饱和导通时ce压降很小,只有约0.3V

你的示波器调的是5V每格,所以看起来电平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