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标识单位

楼主(2008-07-04):
我在IR的一张电路上,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单位.电阻的单位是以(C)为单位的.如一个电阻100C,请问哪位知道(C)是什么单位呀?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A:
C是其他的含义吧,100C是不是10欧.有其他的阻值吗?

网友B:
误差等级

网友C:
有可能是可变容电阻

网友D:
标识单位

以上4楼的朋友想到的是电阻误差等级,但是电阻有(C)级的吗?
5楼的朋友如果说是可变电阻,但是从电路的结构看不是可变电阻.从附号上看也不是可变电阻.

网友E:
不知道

不知道

网友F(2008-08-06):
是不是指封装

是不是C型封装的电阻呢,电容倒是有C型封装,就是18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