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我想把距离做远怎么加放大电路呀

楼主(2008-07-15):
本人初学电子,想弄一个红外反射式电路,但距离太近.请教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么远恐怕要加透镜

发射管加脉冲调制,并把电流调大,注意脉宽要窄

网友B:
加大功率

网友C(2008-08-14):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要想做到多少多少远,

裸露的接收和发射能到20cm就不错了,发射电流最大500ma,(指的是脉冲电流)占空比1:10-1:20,还有反光源也很要紧,

网友D:
遥控器

空调遥控器怎么能那么远呢?

网友E:
红外语音

以前我做过红外语音传输,距离可以到8~9M,不用怎么调试,只是只能直线传播不太爽

网友F:
要脉冲足够窄

脉冲窄的话可以大幅度提高发射瞬间电流,但管子也是有个极限参数的,,
加透镜也是个常用的方法

网友G(2008-09-23):
其实也很简单

如你接收用的是光敏二极管,那要用个运放进行放大;如是光敏三极关管,那接个三极管就可做得比较远了.当然,发射管要用脉冲发射才能做得更远,恒流是远不到哪里去的.